有时可以开机,有时打不开

楼主(2011-08-16):
有时可以开机,有时打不开!鼠标亮 主板:GA-M52L 测试各电压正常,电源也换了好几个,烦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?
主板

网友:
我也有块这种块,同样求解

网友:
没说明各个关键处电压,没法帮你。

网友:
不开机的时候诊断卡跑什么?

网友:
主板点不亮,待机电压正常 键盘鼠标亮

网友:
时亮时不亮的看下是桥虚焊吗

网友:
不开机时按下开机键就鼠标亮吗?诊断卡跑什么?斩断卡上供电灯,时钟灯,复位灯,帧周期灯,都如何显示,仔细观察一下

网友:
什么桥是独桥不?压桥试下

网友:
电压正常,复位正常吗? 要是复位正常 ,你就检查下AD线吧 ,有可能桥虚,压桥试试 要是还不行话 你就检查电源管理ic 吧 这几天不知怎么的犯劲了 老是修到电源管理问题加电不开机的

网友:
一个桥,南北集成 ,电源接口加焊一下开机了,来回开关机测试正常 这会事问题所在吗!

网友:
中午过来开机怎么又打不开了呢!{:soso__9422394798919918966_2:}

网友:
把南桥加焊一下可以开机就是诊断卡跑吗25这样可以使用不?

网友:
一般都是桥的问题,不跑的时候是跑哪样码呀

网友:
时开时不开,加焊IO南桥呀 .

网友:
桥的可能比较大,开机压桥试试

网友:
只有在无法开机的时候测才行,别忽略了电容这个不稳定的杀手。这种半死不活的板最恶心了。修理还得看它心情

网友:
要先保证电源是好的啊!

网友:
直接干北桥啊 ,一般都能好,

网友:
25应该过内存了,你打下显卡的对地阻值,看看显卡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,

网友:
桥的问题。和CPU坐。抓住这两个地方搞

网友:
遇到一个板子有时开不了机,cmos跳线设置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路过,看不明白

网友:
换个32.768 试一下!!!!!!!!!!

网友:
提供的信息有限啊
很难说哦
我现在手上都有很多板没修好 你自己慢慢弄吧  弄好了 告诉我一声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