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X80N 集显单桥 奇怪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客户拿来时 不亮机 拔插内存 好了!测试了一晚上 温度也不高,CPU 40多度 显卡 57左右 没啥问题,第二天开机进系统就死机了,再开,不亮了。。。。。
内存换了,不行,加焊桥,好了,又测试一下午,没事,第二天开机走到XP滚动条界面花屏,再开,不亮了。。。。。
请问高手有碰到过此类问题吗,是不是CPU坏了呀。。。手头没有可替换的U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桥的可能性大 些  是AMD的U可以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莫非是桥坏了?一开始测试了两次,都是3小时以上,都木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更换单桥,这种单桥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这种芯片不稳定 就是换了全新的 还是会坏的

网友:
那就重新做一下桥 可能好些 有时候加焊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如是AMD芯片 先更换下cpu看   如还是不行直接把芯片取下来  重新植下株  在这还行不通就直接更换新的

网友:
从新织下球或者直接换好的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