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945的笔记本上面的GBM无铅南桥,两温区怎么取?高人指教

楼主(2011-08-16):
sony 945的笔记本上面的GBM无铅南桥,两温区怎么取?高人指教

网友A:
和三温区差不多参数底下温度稍微偏高几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三温区差不多参数底下温度稍微偏高几度

不会吧,和你平常一样取桥就可以了没啥花头的,不过最好是预热时间稍微多个10分

网友:
烤板时间长点。。 这样爆的可能性小点。。。

网友:
一样的取,我以前学的地方都是二温,不用预热。。SONY板没那么容易坏的,怕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