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U580XN PRO维修经验

楼主(2011-08-16):
近些天雷雨季节,早上客户送台主机过来,配置如下:
AMD4000+
双敏U580XN PRO
小影霸7300显卡
长城300P4

上电没有反应
1.短接电源无反应,换掉电源,问题依旧;
2.仔细发现主板上RTL8168/8111千兆网卡被击穿破裂,850吹除,主板自带诊断卡跑码挡41,初步估计BIOS要重写
3.双敏U580XN PRO BIOS为8脚25X80VSIC.上编程器读取,擦写,烧录一切ok
4.BIOS焊回主板,问题依旧跑码挡41,下载多个版本BIOS都无效,要么不跑码
5.思念了许久,还是换个CPU试试吧~靠~顺利跑码问题解决!

早知道就借鉴以前的帖子思路就不用兜那大一圈了!汗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18573-1-1.html

网友:
楼主所言极是,AMD的U实在太神奇了,至于你信不信,我反正是信了

网友:
我用的AMD都还好啊,没办法涂个便宜嘛

网友A:
我想问下楼主,为什么换了CPU能行,之前客户的CPU应该是好的吧,能分析一下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问下楼主,为什么换了CPU能行,之前客户的CPU应该是好的吧,能分析一下不?

我有遇到过客户的U上其他板子好,其他U上客户的板子也行,就是客户的U上他自己的板子就不行,而客户的U和板子都用了一年了,后来板子返厂保修,就好了。

网友:
雷击的板子 网卡 桥坏的多  坏CPU也不多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