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P43 跑D3 掉电。循环!求解

楼主(2011-08-16):
昂达P43触发后, 跑D3 掉电。自动触发,D3 掉电,循环!求解 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!

空板不会掉电  DDR2 内存 核心供电 1.94 会不会偏高??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

网友:
这个不是掉电,是不过内存,同意二楼,确保内存OK,后刷BIOS

网友:
有些板没测到显卡会不过的

网友:
  先放电, 量内存 119  120  238脚 3.3V 左右。   电压正常的话, 把内存跟槽洗下。  再不行的话 换几个频率不一样的内存上去试下

网友:
供电正常 估计 是不支持 赛扬3.06 的 U  .

网友:
解决了请楼主说下啊

网友:
这种现象有点像精英主板,内存接触不良时的现象。
首先排除内存插槽和内存接触不良的问题。
然后量测下内存的几大工作条件是否满足。

网友:
CPU 不支持原因! 换 E 1500 就能点亮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