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值得一回的问题阿 。。,

楼主(2011-08-16):
我们在电路中经常看到Q字的符号, 那你说他是
三极管
呢,还是
场效应管
呢, 能量出来吗,能测出来吗, 假如没有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 知道的高手请尽快回复小弟好吗?、、 不解中
反对楼主:
2.0
xuwucai
反对楼主:
如果是坏的话,基本上是量不出的,但是mos管和三极管是有极性的,你量一下他是否有什么作用,是电流放大还是开关,基本上可以量出来的

网友:
主板当中的电路,三极管的E极通常都是起开关作用,E极是接地的。
当然万用表也可以量得出来,关于万用表量测的资料,网上有很多,自己找一下吧。

网友:
测电压吧

网友:
自己找下, 多了解电子元件,是能测量出来的,,

网友:
笔记本电路中,Q一般是场管,D是三极管或者二极管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场管 可以测量出来

网友:
笔记本上一般都是MOS管,台式机上一般都是三极管

网友:
肯定能量得出来了,场效应管是只有一个方向的阻值是几百欧的

网友:
我也是似懂非懂的,不过,慢慢学习吧 !

网友:
你先检测一下

网友:
没有满意的答案阿, 能不能说说怎么量阿

网友:
没看明白你的问题,如果是如何区分他们的话,看形状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