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 不亮 求助!(急)

楼主(2011-08-16):
待机电流0.04,可以上电,电流到0.6 不亮
C683 有1.2V待机
查论坛前辈资料:C683 C699 电容容易漏电 换了2个220 4v 的电容还是没用
求思路!
资料
求助

网友:
待机1.8呢?有木有?
tzsky
待机电压1.8 在哪个点测?

网友:
第一步认证的就是 你的CPURST有没先。
然后再查其它的
同意楼主:
0.0
tzsky
同意楼主:
CPURST 在哪个点测?

网友:
诊断卡总有吧,跑什么码

网友:
晕,什么都不知道也敢修笔记本?还是找个懂点的帮看看呗,盲目的搞会扩大故障。。。别人也只能提供一下建议而已,毕竟本在你手上没在别人手上。。。
tzsky
多谢前辈指教!目前正在做显卡……

网友:
huangxin52
只知道不亮,你首先检查一下各大核心供电是否正常?时钟和复位那些是否正常?有无跑马?还是挡在什么地方了?你这样说0.6a谁也不知道故障出在哪了?
详情
tzsky
多亏有基地帮忙

网友:
tzsky
呵呵,我运气不错,目前修了几十个本子,全部搞定

网友:
只知道不亮,你首先检查一下各大核心供电是否正常?时钟和复位那些是否正常?有无跑马?还是挡在什么地方了?你这样说0.6a谁也不知道故障出在哪了?还能修好几十个笔记本?实属不易。。。想要别人帮忙,必须给与详细的检测参数。。。
tzsky
我碰到的大部分都是花屏,暗屏,NEC大电容等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