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面复位针上的3.3V供电是由哪里供的?南桥?

楼主(2011-08-16):
请教一下各位,主板复位针上的3.3V电源供电是由哪里供过去的,是不是由南桥供给的,还是由电源供过去的?

网友:
门电路芯片OR南桥

网友:
供电是有3.3V电源供电经过上拉电阻到针脚上的

网友:
就是开机之后产生的电压呗,台式机的电压很简单的

网友:
南桥不会产生电的,它只对信号处理或者发出信号,电压跟到无关的,说白了,它就是一个负载。它是消耗电的。复位针上的电一般都是上拉得到的电

网友:
IO 供给的,IO的复位脚提供

网友:
同意三楼,更倾向于六楼,信号只是一个电平,一般是通过上拉或下拉来给信号提供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