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5J1T

楼主(2011-08-16):
接到一台索尼PCG-5J1T的笔记本.指示灯闪,不开机3v5v正常,但是转换出来忽高忽低,不稳定

网友:
奇怪的故障,难道是后级有短路导致被拉低?

网友:
楼主所说的SONY型号有问题吧,这个应该是CR31 CR13 CR35之类的啊。主板应该是MBX-177,自己对图纸去看吧。

网友:
主板是MBX-17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