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1V不触发修复

楼主(2011-08-16):
拿到手待机0.02,按开关到0.07之后过几秒掉回0.02,再按就没反应,必须拔了电再插才会到0.07,所以感觉是后续上电出了问题导致机器保护起来,本想下个图纸看上电时序的,后来机器拆开后发现主板上的很多原件都没标示,要对应点位图,所以也就懒的下了,先找找有没有短路的地方,果不其然,在J4502接口右下角的一个电感处有短路,此接口是屏线接口,旁边还有一个电容,感觉颜色有点不对,所以都没电击,直接拆了它,不短了,上电开机OK了,此处是5V电压,应该是摄像头的供电

网友:
修本嘛,当然是要用心慢慢修嘛。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