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gm965求助!非常急

楼主(2011-08-16):
V3000 GM965集成,原故障是显示屏不显示,外接显示,按照正常的感觉是北桥问题,换了北桥后悲剧,北桥旁边的电容全部都是对地短路,把桥取下就没事了,怎么办啊?换了桥也没用,本人小白,请教各位高手

网友:
可能换的桥有问题。。在换一个。。

网友:
做短路了吧。
换一个GM965试试。温度控制好,再说。显示屏不显示,外接显示,你不要一上来就做桥啊

测屏的供电,开启电压是不是都正常

网友:
把桥取下来后,黑色的电容只有50欧左右,连背面的也是,怎么办啊?没思路了

网友:
你的短路是不是全是0还是有数值啊?有些桥只有00几的数值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上桥是没数字的,二极管档直接响,取了桥之后就有50欧左右
怎么办?

网友:
重新换个桥试试,如果不行就拿给高手修

网友:
好,准备上最后一个,谢谢大家

网友:
桥没有做好吧,连珠了。。重做

网友:
这北桥不好做,我原来也是做了两个才好的 !

网友:
换小一点的珠子做。我一般都用0.4的做965

网友:
一般而言965的桥比较难坏的,楼主的机器有可能屏也有问题

网友:
换了最后一个桥,现在表现为直流电源上电流显示为0.57A,显示屏白屏,CPU无电压,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?

网友:
焊盘上绿漆掉了吧

网友:
北桥应该有10几的阻止,你看看,响不一定是坏的,除非对地是直接1

网友:
现在CPU没电压了,很想求个时序图

网友:
用0.45的珠子   少抹点油 就好了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一开始挺简单的个问题。一开始应该是你屏线。或是供电问题。肯定不是北桥问题。现在做短了。只能换个新的桥。然后测试屏线。

同感

网友:
好,我继续试试

网友:
我也有这个疑问!

网友:
LZ 第一步就走错了 直接干桥? 诶 悲剧的开始

网友:
太经验化了 集成965的板子不是很容易脱焊 排除了屏和屏线再动桥

网友:
你要先搞清楚机器问题方向在动主板。945gm外接显示内接没有,你怕要先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及屏线的问题哦,来就直接整桥。感觉好悬哦

网友:
最好用小一点的珠子去做,原芯片上用的是0.45的,推荐用这个,因为再小就影响散热了

网友:
思路倒是不错,方法却错了,你该先给北桥加点热、压一压,通电试,内屏有显了再加焊桥。
外接有显,内接无显,集显肯定不会坏,直接加焊就可以了,没必要换。

网友:
CPU没供电就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啊!能上电就说明你的桥没做短路!灯管亮可能是以前有人给你换个高压板吧

网友:
北桥没做好吧?

网友:
白屏---------现在来看是桥没做好哦

网友:
北桥先做好在说吧,先恢复原始故障,

网友:
先把CPU的供电问题解决
个人感觉GM965还是没有做好呢

网友:
这就是 换桥 短路的, ,替你悲哀 三分钟,,, 没事别乱杀桥,很危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