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,跑60 AF bios刷过,

楼主(2011-08-16):
845主板,跑60 AF  bios刷过,cpu 主供电1.29V    桥1.5V  内存供电,都正常
cpu 复位 pg 都正常     上诊断卡,跑60 AF

补充内容 (2011-8-17 09:40):
主板是QDI  P7LI-AL  I845GL主板   座子是不透的,   压过了,一样,桥也压过

网友:
集成显卡  478的cpu

网友:
板子型号,座子是透针的还是不透针的?
压压座子试试,

网友:
主板是QDI  P7LI-AL  I845GL主板   座子是不透的,   压过了,一样,桥也压过

网友:
来个人看看吧

网友:
人都去那里呀唉,

网友A:
CPU,内存,都换一下试试看

网友:
查下内存的供电,时钟,SPD 基准,负载等几个关键测试点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,内存,都换一下试试看

换过的,都是好的

网友:
你把插槽清理下看看,

网友:
原来,的bios 有时候乱跑码

网友:
这块主板,还没修好,唉

网友:
内存取掉,跑哪里代码??   确定看有没有过内存?  然后再继续后面操作!!!!!!111

网友:
置硬盘引导扇区病毒保护功能。 通过DMA页面寄存器的测试;即将检验视频存储器。 测试扩展内存

网友:
未过内存,用电流法试试。

网友:
你换个bios版本看看 不一定非刷qdi的。

网友:
恩恩,还是bios,再刷其他版本的。。。是不过内存,,,或者io问题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