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60 暗屏 (半年下来换了5根灯管)灯管老坏神马情况啊!

楼主(2011-08-16):
       这台机子是去年我同事换过灯管的 ,然后今年三月分我接手暗屏换了根全新的 (是全新的)灯管,换下好了,客户机子取走!

过了几个星期又是红屏 然后暗屏掉    我又换了根新的  好了 客户取走了。
   到五月份时又来了  还是暗屏 换了灯管(拆机的  可以说是原装的灯管) 到今天又来了  还是红屏然后暗屏
  亏死了  都换了几个灯管啊着 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 啊啊 啊啊 !!!!求救啊!

网友:
换个高压吧    可能是它的问题

网友:
换高压板,dell D610也有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既然这样就换个高压条吧。
要不然你再换灯管估计还是用不长时间就该返修了。

网友:
直接换高压条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只能换高压条 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换过灯管高压条会有很大噪音

网友:
改条通用高压条试试吧

网友:
换高压板吧,连着换5次灯管了你还不死心啊?

网友:
高压灯管一起换。问题解决,修很多了,之前也很郁闷。

网友:
是啊,考虑高压板

网友:
还有如此奇怪之事?

网友:
高压条有问题。换高压条.

网友:
我一般都改高压条

网友:
IBM的高压不好搞啊,有很多的客户要上面的几个灯,还不如搞一个原装的上去,

网友:
灯管没有换好把

网友:
灯管两级高压容易漏电

网友:
会不会是灯管太次啊

网友:
高压条可能有问题,不然还会返修的!把它一起换了吧!

网友:
可能是焊灯管的时候,人尖锡点啊!

网友:
老是烧灯管,高压板肯定有问题啊,要换还是原装高压板

网友:
厉害,只听说有经常坏高压条的,没听说会灯管老坏。是头发黑还是什么现象

网友:
屏是否有变形?

网友:
我碰到一台屏有点变形,换上的灯管很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