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非常奇怪的问题?有人不解答一下吗?

楼主(2011-08-16):
一台V3000的机,送过来时插上电屏就闪一下,无显。。。换了显卡后,故障一样。。今天拔下CPU和内存,接上电源,屏照闪。。。这就怪了。。量了一下LCDVCC_EN,发现不上内存和CPU这里也有3。3V。。有没有兄弟碰到过这种问题呢??求高手解答一下。。。。显卡是新的,换过了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1-8-28 13:13):
不要再回复了,没修了

网友:
你检查下EC,看是不是EC损坏造成的。

网友:
那个io跟屏上其他的地方有关系,比如说屏上的供电。是由io开启的。试试先测试下撒

网友A:
外接显示不, EC也有可能, 没有信号过去。

网友:
什么的CPU。AMD的CPU建议换个。如果是INTEL的。那是你显卡没做好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外接显示不, EC也有可能, 没有信号过去。

哥请教下,与EC有什么关系?

网友:
也许是你的显卡真的没做好。导致显卡下珠连到一起了

网友:
是啊这是是啥问题呢

网友:
为什么你不去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呢?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C:
查一下那个电压时从那过去的,然后是谁控制的,再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哥请教下,与EC有什么关系?

一般跟EC没关系,集显是北桥发出开启信号,独显是北桥和独显共同发出的开启信号!

网友E:
看电流是否已过显卡???  觉得显卡没问题,查查屏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电流是否已过显卡???  觉得显卡没问题,查查屏线吧

开机显卡就发烫,不装CPU,不接屏线,LCDVCC_EN也照样发出高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跟EC没关系,集显是北桥发出开启信号,独显是北桥和独显共同发出的开启信号!

独显是北桥和显卡共同发出吗??怎么个共同法呢??说说过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一下那个电压时从那过去的,然后是谁控制的,再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。

直接从显卡过去的,可没上CPU和内存,显卡不可能会发出这个高电平信号的。。怎么解释这问题呢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是典型的指哪打哪,完全不按原理按部就班来,所以一有点疑难就无从下手,建议你根据原理一步一步查工作条件,这样的故障一般是能修出来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不会放弃的

网友:
   仔细查查屏的供电管是不是击穿?如果不是还得围绕显卡查!

网友F:
一插电显卡上的供电就都有了吗??显卡的位置没有问题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一插电显卡上的供电就都有了吗??显卡的位置没有问题吧

显卡新,不上CPU和内存,接上电源,电流就到1点多,显卡发烫,新显卡也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显卡新,不上CPU和内存,接上电源,电流就到1点多,显卡发烫,新显卡也是一样

这机器如果拔掉了COMS电池一插电就会自己开机的,你说的应该是这种情况吧,显卡也换新了,你试一下外接的情况怎么样,不要是屏坏了,另外可以测一下LVDS信号,再不行也要考虑一下显存了是不是做虚了。这机器一般的通病就是显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