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IBM R400 做显卡引发的严重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           R4OO ATI显卡,客户机器拿过来 显卡报警 不显示。
灌胶,容易爆珠的那种。
        上BGA ,温度一不小心没控制好显卡和显存都爆珠了。
只能重做,重做后OK。机器可以显示,可以进系统。

        关机或者重启,问题来了。怎么着就是不显示。取掉小电池 , 电流表掉0跳变2次,第3次可以开机并BIOS时间报警,改时间后 重启OK  可以进系统。

        上笔记本电池,显示不了。接电源 插上主板上得小电池 显示不了。

问题还很多,显卡驱动没了。重新安装OK 。
       综上:上笔记本主板小电池、上笔记本电池 。显示不了

   遇到了好几台做完显卡都是这样。

   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造成这样的变态毛病??

  兄弟们有遇到过得吗??

网友:
我现在还没遇到过,不过,先学习了 !

网友:
呵呵,机器问题已经解决    OK了

网友(点评):
麻烦楼主把解决的方法共享一下啊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啊????

网友:
呵呵,就是显卡没做好吧,你要么切换成集成也可以正常显示,也能重启!

网友(2017-01-16):
像楼主你这样只会求助,连结果也不告诉大家的人。
以后你的帖子大家直接略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