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电源故障

楼主(2011-08-16):
一个长城ATX-300电源,可以启动,但是有叫声,容易保护,直接换8,11脚的C1815,没有好,测试8,11脚的电压,8脚为0V,可能是上偏电阻开路了,拿下了,果然开路了,2.6K的小电阻,换一个就OK了。没有相机,没有图。

网友:
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

网友:
这故障我刚修,但可惜我的除了自动保护外,12V电压偏低只有10V,5V偏高至5.8V。自动保护也如你的一样,8脚的上偏电阻2.6K开路。现在都不知道怎样解决了。

网友:
12V,5V到tl494第二脚有问题,归根结底5,12V稳压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那电阻,我修的有3.3k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