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 电池正常,适配器不能用

楼主(2011-08-16):
    首先说明一点,用电池开机一点问题都没有!插交流电,待机0。07A,3V、5V、1。5V等电压都出来了,触发后电流无任何变化,也不开机,但是3V、5V、1。5V电压都没有了,需要重新插拔电源,现象重复,,,求思路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查充电电路,重点充电IC,上下管

网友:
待机0。07稍微有点高,这种情况下是后级保护了

网友:
哪里保护了?用电池开一点问题没有的.

网友:
刷BIOS试试,还有就是EC电路和电池充电芯片方面了。

网友:
还是没有修好,客户都等不及了,我在这里问了很多问题,都没有解决,很失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