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08-16):
开机电流到0.5左右掉电

网友:
说据里点,这样的情况又很多原因都可造成

网友:
查供电啊,先看看有没有电压没出来的

网友:
建议刷下bios ,这款机器bios最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bios 都刷过了,有好几个故障都一样、、、

网友(2011-09-19):
已解决,谢谢各位大虾

网友:
记下这个故障了!

网友(2011-12-28):
楼主不厚道   求大家来解决   自己解决了又不公布故障点······

网友(2012-03-13):
LZ,,是什么问题啊,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啊。

网友:
完全不明白。。。这是怎么解决的lz 。。

网友(2012-05-22):
楼主真是不行。有问题提出来,自己解决了也不说一下。。
兄弟 我这也是有一部一样样的啊。。。唉。

网友:
控告楼不厚道

网友(2012-10-26):
哎,,什么人吗,估计你是换主板的把,,,

网友:
围观高手讲解,呵呵

网友(2013-03-14):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,
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

网友:
就是BIOS问题,这个机第一次会掉电的,第二次才会亮机的

网友:
X200BIOS最容易坏。 先刷个试试

网友:
我 也 遇到一台故障一样的,楼主说说你怎么解决的呢

网友(2013-07-12):
  艹   楼主   你大爷的  干你妹

网友(2013-09-15):
啥鸟人哦!整好就保密人才啊

网友(2013-12-14):
楼主 修的哪里修好的求分享啊

网友(2016-02-02):
楼主,是什么问题啊。我有一台一样的现像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