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买回来的VGA转DVI头用不了,是不是坏的 ...

楼主(2011-08-16):
刚买回来的VGA转DVI头用不了,里面有电路吗?是不是坏了!

网友A:
不一定,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;有的时候能用,有时不能用。

网友:
头子有         +1

                 +5

买错可能会不显示的       大多数是 +5的

网友:
一般都会显示吧。里面没有电路。就是线线相连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质量问题

网友:
你要买DVI-I

网友:
图片是我的液晶输入头和买回的VGA转DVI头,看对吗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是DVI转VGA的头吧. VGA好象不可以直接转DVI-D的

网友:
24+1和24+5不能通用,显卡上带这个口 要接好了再开机 要不找不到信号

网友:
大哥,转不来的,你要理解vga没数字信号输出的

网友:
有的显示器还要选择一下输入模式,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:
会坏的~有些是不能用的,可能是不兼容,要买原装!

网友:
这个肯定不显示的,修过显卡的都知道显卡DVI是一般带 VGA 输出的,所以DVI转VGA一般能显示的,但VGA转DVI呢 看你的图这一种是不带VGA的转换头,而且显示器DVI接口也没带VGA输入,根本不能有图像出来。

网友:
你买+5的头 也不行的,你的显示器DVI口根本不带VGA 放弃吧。

网友(2014-04-17)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,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;有的时候能用,有时不能用。

加5的多出的那几个引脚就是vga信号脚,加1的是纯数字输出,所以加5的有显示,加1的没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