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X/52F电池可以开机,用冲电器不能开掉电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08-16):
客户拿来机器时,用电池可以开机,用冲电器不能开机。一开机就掉电。或是用电池正常进系统后只要插上冲电器就自动掉电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问题已经解决。是那个该死的NEC大电容的问题。一开始我用线把4个电容连接还是掉电。最后没办法把中间的绿漆刮掉。把电容直接焊接上。问题才得以解决。顺便把CPU座正面的那个电容也换成330的电容了。这样会更稳定些。测试机器2天没有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命是保住了,这容貌可就惨了

网友(点评):
能活就是王道,容貌问题可以慢慢整。

网友:
这是个通病吧

网友:
都知道这是通病,有时候修起来毛病挺多,大电容没换好问题就多

网友:
这个大电容的问题也遇到过几个

网友:
学习了。有半年没来论坛逛,感觉技术赶上不潮流了

网友:
修到过一个,现在也明白了。

网友:
我没修好过,, 都说 四个电容 并联,, 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