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ONY H3相机换主板后照相模糊。是不是要调焦?

楼主(2011-08-16):
请问SONY H3相机换主板后照相模糊。是不是要调焦?怎么样调?
请各位多多指教了!

网友:
相机的镜头由一系列光学镜片组成光学部分。这些镜片又是安装在转动的镜筒上。镜头内部有几十个镜头和镜筒以及其它组件构成。这些镜片,以及带动它的电机和转动的镜筒。在生产的时候,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生产的,在误差范围内,都是合格产品。严格的来说,每个两相相同的配件之件,不是绝对的相同,是存在微小的差别的。这些微小的误差,导致了每个组装好的成品镜头,光学参数也是不一样的。
比如同样两相三星S500的镜头,在对准2.5M的焦距,A镜头的对焦马达可能要转动80圈,B镜头的对焦马达可能就要转动85圈,两个镜头的成像质量才能达到标准。

哪么楼主巳经更换过主板,当然参数就有了变化,所以会出现糊的现象!需要重新调整参数!

网友:
要精准去维修站,一般的话手动调下CCD吧

网友A:
调CCD位置   或用软件调。W端模糊还是T端模糊

网友:
我是新手,请问下版主:那些参数是否保存在某个芯片里面,可否将旧板的那个芯片调换过来解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调CCD位置   或用软件调。W端模糊还是T端模糊

照远近焦都会模糊,还有相片的右边格外的模糊,如下图:

网友:
需要索尼调整软件。不过只有索尼维修站有。你可以试试调CCD

网友:
是在芯片里 换着不好换

网友A:
双层那个 上面是FLASH

网友:
下面那是不清是因为桶是圆的吧。你找个好看出来问题的拍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双层那个 上面是FLASH

哦!就是那个双层BGA的芯片呀。原来那块板就是那个芯片烧了,被我取下来了,

网友A:
两层那个 上面是FLASH 下面是DSP

网友:
应该不会一起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层那个 上面是FLASH 下面是DSP

市面上应该没有这两个芯片BGA做好在一起的买了,是吧!
我开始还以为是一个芯片,所以一次性将两个同时取下了。

网友A:
零件SONY是不提供的,要能买到就是拆机的。 你要确认是对焦不好可以发来我免费给你调好 运费自理就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零件SONY是不提供的,要能买到就是拆机的。 你要确认是对焦不好可以发来我免费给你调好 运费自理就是了。

哦!太谢谢你“PXLX”,我先在这边弄下了!

网友:
去维修站吧,他们有专门的调整软件,不用那么费事。

网友:
本人数码相机专业维修,你可以发给我维修,同在基地给你优惠价格!
吴江市苏宁电器数码相机维修中心 吴江鲈乡北路52号  蒋师傅 13913073179 QQ89477115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