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390 高压开关是哪个?

楼主(2011-08-16):
开始灯管坏,换了灯管之后有点闪,然后改高压条, 刚开始是好的。用了会黑屏了,  现在开关连到原来的地方不行了。 主板上面屏线哪里一个点一个点试也不行? 求高手知道主板上面屏线接口的开关由哪个控制? 谢谢。灯管是好的,开关接19V上面是关机白屏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在线等答案。。 求高手指导下。。。

网友:
不明白你表达的什么, 高压条开启信号主板上不行可以用屏供电代替  只是信号有点不同步

网友:
找个图纸应该不难解决

网友:
屏供电上去是关机白屏。 我的意思是主板上面高压开关。

网友:
在屏上找一个3.3v接过去就行了 !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,短接一下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