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369主板怪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今天接了一块ms-7369主板用有的显卡能点亮有的点不亮,不知哪位师傅修过类似问题,给小弟建议,谢谢

网友:
对有时能点亮,有时不能点亮的主板,一般都是某些地方出现空焊,。

网友:
原来是桥空焊了

网友:
时开时不开一般不是南桥就是IO虚了..

网友:
我也有碰到过,他的显卡放到另外一台机上是可以用的,别的显卡放到他机上也可以用,自己的就是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