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8-16):
电脑机箱带电怎么办如何修理,电量不大但有一点感觉,这样总是不好嘛?
电脑

网友:
接地诶 最基本的

网友:
静电 正常的 你把主机下面放个泡摸垫 最好不要湿手摸主机 这样就好的多了

网友:
墙上钉个钉,连根线到机箱上就OK

网友:
机箱直接接地怕潮湿,拉条线有不美观,呵呵.

网友:
从机箱上拉条电线到防盗网上就好了,上次没有接地线,开二次就进不了系统/花屏,又得重做系统

网友:
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我,估计是房东为了节省成本,没有做地线,所以你只能自己做了。

网友:
手湿或脚湿都会这样

网友:
支持1楼!说法

网友:
直接拉根线接到地上去就 OK了

网友:
与地线没有关系,你什么时候见电力公司给你拉地线或房地产商作地线了?
电脑机箱带电是因为电源盒的隔离电容击穿(大多数情况下是)或别的元件损坏
解决方法:直接换或修电源盒;再就是进线互换(这个有点自欺欺人)

网友:
有电是正常的,是因为你没有接地!接个地线就行了,大家都认为漏电的电源才是好电源,呵呵!

网友:
11楼的不知道开关电源都会漏电的吗?基本常识都不知道?机箱螺丝上接一根电线到防盗网上就行了,至于说机箱底座垫泡沫的,那就更可笑了

网友:
我的机箱也漏电,是因为手湿,也没管呀,手干了就没事了,这个应该很正常吧,

网友:
拉到防盗网? 兄弟. 那要拉多长? 那样拉出去 都可以在上面 晒衣服了..呵呵..

网友:
接根地线,还有就是穿皮鞋就不会被电到

网友:
市电没有接地,接地就好了

网友:
夏天穿拖鞋经常被电到 虽然只是麻一下 我把电源里的几个接外壳的小滤波电容给去了 就没这个现象了 就是220那边2端各接一个几百P的小电容 中点接在外上的那个

网友:
问了个这么幼稚的问题

网友:
兄弟。这么简单都不知道。最基本的。接地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