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AMD不触发,待机电流不定

楼主(2011-08-16):
顾客送来一架v3000 mcp67 nvidia的机子,说是不开机的。才开后二话不说就直接焊接mcp67.应为这是v3000的通病。但焊接完后,还是一样不触发,而且待机电流还一直上下上下跳。3v5v都有,请问有哪位师父有遇过这样的情形。能指教下小弟吗??谢谢

网友:
  不是桥问题,兄弟,修过几个

网友:
这款芯片极度缺货,问题多大都不敢卖

网友A:
不触发怎么去干显卡呢???

网友:
待机时电流反复跳?跳到多少呢?是否有些芯片发热呢?

网友B:
现在修本本是不是流行直接上bga,困惑呀。都是高手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修本本是不是流行直接上bga,困惑呀。都是高手呀

毫无疑问,都是通病惹的祸。万事焊显卡。

网友:
先查查电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触发怎么去干显卡呢???

应为nvidia mcp67是南北桥合一,也控制开关电路。之前有修过都好了。是这次待机时会上下跳,跟之前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