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Z99S 不开机求分析

楼主(2011-08-16):
待机电流0.017 A触发电流0.65A CPU内核电压1.2V CPU RST# 1.1V 其余RST3.3V 此板之前是好的能开机,不小心人为烧掉网卡,待机0.56A 拆网卡后0.17触发正常 就是不开机,摸到CKL时钟芯片有点烫手。PCI-E CLK 0.5V 求分析,高手帮忙,
不开机
cpu
芯片

网友:
按不跑码来修吧。CPURST有了。供电,时钟都有了。看看一些外围咯。REF之类的,正常吗

网友:
能不能详细分析啊,比如CLK电压是否正常,CLK时钟芯片烫正不正常,CPU RST#1.1V正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