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CF T系列的密码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我曾经接触过2台有密码的T4,其中一台我把主板电池拔掉了,开机就没有密码了,另外一台死活不行,我拆掉了安全芯片也不行,后来换掉了那颗BIOS就好了!,如果这样的问题多的话,我可以考虑买个适配器把BIOS读出来!
芯片

网友:
你是说编程器吧,对,如果问题机器比较多的话,可以买个,解密码挣钱啊!

网友:
编程器我有,适配器也有,刚巧没找个型号的

网友:
编程器 是必须拥有的

网友:
破密码需要那么麻烦么?引导里就能清除掉啊!

网友:
没密码能进去清除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