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8240 6230等机器的通病

楼主(2011-08-16):
淘宝的板子,到货装机到一半,测试,可以点亮。屏幕略微发暗。当时也没放在心上。装好之后,一对比。屏幕暗的明显不正常,且报错。英文的意思为:存储卡读取出错,请插入。这机器没存储卡之类的槽。为何会有这一报错呢。怀疑没装好,怀疑bios,怀疑南桥(南桥管理这些的。)机器拆拆装装、bios刷刷。还是一样一样的。百度了下,这是通病。但是没有什么结果。
南桥懒得动,毕竟板子还可以找商家。大家遇到类似情况吗?

网友:
没遇到过,是不是显卡啊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个 ,换屏以后就没有ADJ电压了,后来没办法,就直接搭了 ON/OFF和ADJ的线,不过客户也接受了

网友:
那报错又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有没有确定的地方啊

网友:
是不是亮度调节的那部分线路有问题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