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YO 梅捷 SY-I5GL-L 不跑码 修不动了

楼主(2011-08-16):
     先上个图
上775假负载    侧  内存供电 2.5V 正常
桥供电  1.5V  正常

总线供电1.2V  正常

CPU  供电  1.48V 正常
   打时钟  芯片  电感  3.3V        时钟晶振  起振电压   1.5几  和  1.6几 V。
  PCI  B16   时钟  电压  有1.6  V      PCI  A15   复位   电压 3.3V       IO   IT8712F-A    HXS     用 IXS   换过。换后一样不跑马。  BIOS   也刷了 。  U座是775  穿孔座子。  现在 搞不懂了 求助啊。各位师傅。

网友(点评):
你那CPU带灯假负载上的灯都量了没呀。怎么看图片有多不量得啊

网友:
cpu加负载看看,

网友:
只有打波波了

网友:
哪儿 去找  波波啊 ?   示波器 已经坏了,    还堆在  边边上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波波是什么!?

网友:
你看一下南桥PCIRST复位有没有出来。还有CPURST复位出来没有。可以大概知道在那个地方。

网友:
自我 感觉  供电  什么都正常的  不跑码的板子   不好修  ,全板 观察了几遍  没有断线的痕迹。

网友(点评):
很多机器都是时钟、供电都有,不跑吗的。量CPu的时钟复位,机器是这样的,某个地方有复位,并不代表全板有复位。量CPU复位,加焊北桥。其他不多说,你都量过。

网友:
换一个北桥芯片,解决它。

网友:
好像不出码不好修?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我修到一块 不稳定 时好时坏的  搞的我头都大了
你可以加焊南桥看下,多留意一下32.768晶振啊  现在多晶振 容易坏

网友:
算了 修一个商家板子收30块钱   还要换北桥  这个生意划不来。而且别个还不一定换。东西烫的生意不做。

网友:
最多 换北桥收八十。人家想的,直接把板子丢了,不如买个新板。

网友:
CPU座或南桥芯片坏

网友:
CPU复位有没?

网友:
U  座  是穿孔座  不会 出这种问题哦。

网友:
这图片实在模糊的可以,我怎么看那个带灯的负载上的灯没有全亮呢?

网友:
我把南桥都加焊了,还是  有复位   不跑马。    上 假负载   灯全亮了的   光线不好。   时钟  B16PIN    ` 1.68V   PCIRST#  A15   有3.3V  电压  。  VTTPG  1.31V    PWRGD 1.21V     CLK0 和 CLK1  电压都是 0.25V。    VTT 1.21 V     RESET  0.26V   。   BCLK1和 BCLK0  是   0.35V  电压。都不晓得 哪个 电压  正常不。

网友:
cpu有复位没

网友:
IO   IT8712F-A    HXS     用 IXS   换过

能够用IXS代吗?后面部分要求一样才能换吧??

网友:
我在这也只能祝福你了,

网友:
RESET  0.26V   是不是假负载上面的!

网友:
嗯  是假负载 上的电压

网友:
BIOS IO 试过了吗?

网友:
时钟   复位 后面的基本上搞不来了 ,  没得一个 具体的逻辑思维 。只晓得 PCICLK B16      和PCIRST A15  ,那么  时钟 发给 北桥的 时钟 电压测试点,又不知道了。复位来没有来 就只晓得打  PCI  A15  ,至于 北桥 复位测试点 又不知道了,  CPURST    也不知道打 哪儿的测试点。就只有看假负载上面的 ,  电压到底是多少 为 正常 都不知道 ,只有 报个各个数据  电压出来 。   基础太差 ,整的恼火 。

网友:
南桥电压是不是发错

网友:
是不是独立显卡?不上显卡不跑码,今天我一块梅捷也是这样,插了显卡就跑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