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想19液晶电容鼓包换后不开机

楼主(2011-08-16):
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19液晶唯晶代工的
故障:不开机电源指示不亮。
同行说原来是不接信号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,但进入待机就掉电了,两秒后有自动开,就这样不停
重复,他拆发现电容鼓包了,换掉了电容就开不了机了,电容换的都是新的。
拆机测空载时5V输出4.7V,12V输出为19.8V;接上驱动板5V输出只有3.07V明显低,12V输出为18.9V.莫非
是驱动板挂了,不可能因为换电容前能开,为了进一步确认驱动板好坏拿掉电源给驱动外接5V供电测试
能开,接信号在灯光下可以卡到桌面图标,证明驱动板没有问题。于是检查了同行换的电容:5V处换的是25V220的,12V处换的是35V470的。可能是同行换的电容有问题,先将5V输出处的电容全部换成25V470的测5V输出是5.3V正常,连上驱动板 屏 试机能开暗屏在灯光下可以卡到桌面图标,可能是高压也有问题,先不管它索性将12V输出处的电容也全部换成25V470的再试好了,测试一个下午没问题。将换下的35V470的电容换在三星19寸的电源板上(12V处电容鼓包),一切正常证明同行换的35V470的电容没问题。

后话:35V470的电容不能代换25V470的电容?

网友:
可以,我试过了

网友:
哈哈,现在夏天来了,好多液晶的电容都鼓包了,电容一换就好,修一天100,真得劲

网友:
一:电容一定要用好的,不要用那些小厂产的不合格产品,那些标称值可能是假的哦。
二:原来是多大的,更换尽量要用同值的,没有可用大的带小的比如,原来是25V/470uf  可用25V/1000uf代用,不能用16V/220UF,,,,
三:大多数的显示器在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管后会使用π形滤波电路,,看下它的工作原理吧兄台,
四:打这么多,就为赚俩下载分下图纸,,,真是NC`````GAGA

网友:
电容必须用正品105°35V470UF,液晶电源高压通杀。

网友:
一看到电容鼓包,心就高兴……

网友:
今天都几次看到换电容因为质量不好而不能解决问题的了,代换一定不能随便换,电容的质量一定要有保证,否则换上去还是不能那就要走很多弯路了。

网友:
我是越来越少见到电容故障了。。。现在电脑城是个人都要拆开看看电容有没鼓。。鼓了自己换,没鼓电容才拿过来给你修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