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大家自动关机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4000+的CPU 技嘉MCP61的主板,三年过了一点,现在的问题是一玩游戏CPU就81度,很快。然后自己关机,我外外天天要玩CF基本上一天要关机10多次,哪个硬盘估计都快OVER了。刷了BIOS没用。也不知道是主板的问题还是U的问题。手上没有换的。问问大家怎么搞他。个人觉得可能是主板的问题,但不知道怎么下手。

网友:
你换个好风扇就行了,买个黄海S90D,保证你不关机了

网友:
换个风扇就行了..

网友:
这么高温度   如果风扇转速可以的话   那应该CPU问题大!!!

网友:
谢谢,不是风扇的原因,我换过一个新的,还是超频用的。用起来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那你得先换个好风扇试试,技嘉的主板散热也挺大的

网友:
你先看下在关机的时候CPU的散热器的温度高不 ,
   高的话  U的可能性大
    要是不高的话主板的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解决一下散热的问题,最好加点散热膏

网友:
CPU和主板分别拆下另外测试一下比较确定,既然风扇已经换过了的话,因为CPU或主板有问题都有可能会引起类似的问题的。

网友:
软件显示是81度,你再感觉下CPU散热器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热。如果没有那么热,应该是CPU的问题,刚刚在论坛里看了一个拆CPU维修CPU的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42065-1-1.html

网友:
那东西不是随便修着玩的,再说是不是CPU的事情还不稳定呢,还有可能是散热不好或者是桥虚焊引起的呢

网友:
先简单的降一下频和电压试一下,amd的U都易出这种问题

网友:
技嘉通病。。把U座垫高点

网友:
先保证CPU 散热良好 再确定CPU或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估计桥有问题了加焊吧】、

网友:
U座垫高点?????怎么个垫法?手上没有东西可以换着试呀!本来想开个店带着搞电脑的,结果让别个财大气的给占了,没钱真是什么都办不了。

网友:
垫高点是可行的,上次我就给一个客户换过风扇,换的时候卡子不好弄上去,挺费劲的,换后就是温度很高,后来我想是不是压的太紧了导致的,就把主板上的CPU风扇卡座往高垫了少许,就用的电脑桌螺丝垫片,效果还不错,不死机了,

网友:
垫了怎么固定?

网友:
可能是桥有问题!

网友:
这种情况下多数是U坏了,AMD的U,坏了发热量就很大,我遇到过几个了,都是换个U就好了。不关机了。

网友:
解决散热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