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60和G460主板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1-08-16):
原来的Z460电脑进水,不能加电了,到电脑城,说给换主板,主板交换(就是用原来的主板去换回一块同样的主板)外加四百元钱,因为进水所以加五十,就同意了,等了十几天换回来了,从外地发过来的,那片板子上面缺少面板上的四个指示灯的排线接口,又在别的一电脑主板上给换过来一个,正常使用了,这样就算修好了,拿回家中两天正常使用,但是在用鲁大师检测的候发现一个问题,说这个电脑类型是G460 20041笔记本,我的原先是Z460的啊,主机号码是CB03951164,,他们换错了吗,我受骗了吗。谢谢?!

网友:
用鲁大师检测的主板信息,请大家帮忙看一看。谢谢

网友:
学习了,,,在看看,,,了解下,,,

小修本本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么快就沉了,顶一下,

网友:
没有很大的关系,只要板子是一样的,客户没什么意见就可以了

网友:
没啥问题。正常使用就行。你要看不习惯刷个BIOS吧。应该没密码芯片。没修过这个机器!主板代换很正常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