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那个电脑桌面没有了怎么办?

楼主(2011-08-16):
任务栏还有就是桌面没有了

网友:
右键排列图标:显示桌面图标就OK了。

网友:
同上

如果是你把explorer 进程 弄没了  热键新建一个

网友:
右键,摆列图标,显示图标!

网友:
右键,摆列图标,显示图标。如果explorer 进程没了也会没有

网友:
上面的都说了 答案了 我想说就重复了 你试试上面的方法吧

网友:
同上,混点儿分。

网友:
按热启动打开任务管理器,文件菜单下的运行C:\windows\explorer.exe文件,就出来了.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菜单栏还有就是桌面没有了

网友:
弄好了给大家一个消息

网友:
如果是图标不见了。大家都有告诉你,如果进程出错,WIN+R 输入C:\windows\explorer.exe

网友:
那就重装系统

网友:
我朋友那机器是桌面什么 都没了  右键也不能用     桌面什么都打不开  那是什么情况!!

网友:
这种情况只能是重装系统或还原系统了!

网友:
中病毒也会引起桌面没有    进去任务管理器里找硬盘杀毒的用杀毒软件杀下毒  最好是急救箱

网友:
我朋友那机器是桌面什么 都没了  右键也不能用     桌面什么都打不开  那是什么情况!!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42063-1-1.html  看来右键排列显示桌面是行不通了。只能用绝招了。系统重装

网友:
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个新的explorer应该就行了 不许就做系统吧

网友:
右键、排列图标、然后点击显示桌面图标。如果还不行就重装一下系统。

网友:
右键排列图标:显示桌面图标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