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块服务器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08-16):
一块服务器主板,型号是泰安S5375的,上的是至强E5405的CPU。主板上一块CPU能点亮,上两块就点不亮了,请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,急

网友:
你换U试了吗,电源呢,换完后还是老样子,应该是CPU供电处有虚焊的地方,电压不稳?

网友:
北桥空焊了........

网友:
跳线没跳好。什么北桥问题啊。

网友:
跳线是按原来跳的,北桥加焊过,电源芯片换过,现在还是老样子,CPU都是好的

网友:
现在BIOS版本是1.05   官网有个1.05a的新版本,但是手头的希尔特500P刷不进去, BIOS是49LF008A的

网友:
一个U可以,两个U不行,你电源换了没有。。。

网友:
双CPU必须连号或同批次号,频率、步进必须相同,随便两个CPU肯定不行。

网友:
把能亮的U换另一个cpu插槽上试试能亮不

网友:
如果CPU都是好的话,那多半是频率以及时钟同步的问题吧!

网友:
INTEL 5000系列的BGA发热都比较大,容易空焊.....加焊能好的几率很低的......找个灯座打一下就知道了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