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修笔记本用什么测试卡

楼主(2011-08-16):
我的是这种卡,用mini PCIE接口都不跑只有又边走个0,PCI接口还行,大家都用什么测试卡啊!!修本本没测试卡不好修都不知道走到哪了,希望大家多提多建议,可以帮助更多和我一样有此需要的朋友

网友(点评):
这种卡很烦,都没用

网友:
这种卡我也有 用这种卡需要飞线烦的很
现在我都不用这个卡了 直接看电流

网友:
我也买了   一次都还没有用啊

网友:
看电流吧
再加示波器
最佳拍档

网友:
这个卡我也刚买了一个,以前的pci卡好多机器都用不了了,一般我也是看电流

网友:
现在正修台机板,当然用这测试卡,以后学修笔记本再向大师门学习,

网友:
这种在好多牌子的机器都不跑。

网友:
这个要接线,真的很多用不了。

网友:
这卡很少用,基本上靠看电流,查信号来判断。

网友:
这个要飞线的,不过有图纸,飞线习惯了也要不了多少时间我一般三五分钟搞好,对维修帮忙很大。

不过有些机器的MINI PCI-E接口可以直接用的,像联想SL410的有两个无线网卡接口,其中小的那个接口就可以直接用。

网友:
一般不用测试卡  顶4楼 支持

网友:
汗呢 lpc 总线飞吧 不要 告诉我你不懂1!!

网友A:
有些CPU有供电时钟复位的,电流能动一下不亮机的接个卡测试一下非常有帮助的。不少人觉得飞线麻烦,习惯就好了,无非就是焊几根线的事情,比盲目拆装一个芯片简单多了。

网友:
维修不用诊断卡 要么SB  要么装B ,诊断卡 示波器,一样都不能少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CPU有供电时钟复位的,电流能动一下不亮机的接个卡测试一下非常有帮助的。不少人觉得飞线麻烦,习惯就 ...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习惯就好  不管用啥 能不走弯路修好机器就 OK

网友:
路过学习下,

拂泪飞花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(点评):
-20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位学员,你这样灌水,,不是找死吗,路过学习下 什么东东吗,,版主 处理下上面的,不能寻私哦!!!!

网友:
我也是买了一个这种,没有发挥任何作用。现在都扔一边,一般用示波器,看电流。

网友:
都是直接上示波器的

网友:
这个卡 我也有  不过  用的少

网友:
我买了一个带ASUS的ELPC接口的诊断卡,超贵。。一百大洋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好,你的诊断卡在哪买的?请给我留个言。。谢谢。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  支持 不太好 有些板子根本不认 本子支持好的诊断卡 根本没有 还是 电流 示波器比较好

网友:
我用的和你一样,这种卡真麻烦,我飞了好多根线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买这种检测卡一般都带飞线说明

网友:
只能看电流跳变及波形了,实在要用这种卡就飞线吧

网友:
诊断卡 好像基本都用这个吧 飞9跟线  不过板子预留 debug卡槽还好   有的得在ec上飞线  很累

网友:
哪种好用点啊

网友:
1代的  二代的好像要接线

网友:
这个卡 很多不跑码的,, 必须从 EC等引脚飞线,,,, 有空交流下,,

网友:
卡都一样看,就看怎么用

网友:
我也没用过。

网友:
这个很少用,还是看电流方便

网友:
我也买了这种卡,花了45块,连续测试了五台机器全部都不能测试,只会显0,给退回去了,不过还好,手上有示波器。

网友:
大家都怎么飞线的飞哪几跟线,我卡的说明书都没有....急

网友:
我也很少用这种卡,直接看恒流源

网友:
看淘宝上卖的火,我也买了一个回来一直用不了。

网友:
我滴乖乖。不小心灌了点水被扣20分,悲剧了 。争分好辛苦啊 。我用的是那种淘宝上买的可以显示中文的 。不怎么好使。淘宝吹的很神。实际发现号多板压根不跑马。

网友:
直接假负载加 示波器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