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11-08-16):
请问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?
上面标型号是: BU
                    2520AF
                    PH-m96 13
                    PHILIPPINES

网友:
可用一般的行管代换,彩显的
2SC3688参数:1500V 10A 150W 可用BU2520A\2SC4111代换
2sk1359参数: 1000V 5A  125W 可用2sk1205\2sk1120\2sk1934代换

BU2520A 1500V 10A 125W     2SK1205 1000V 5A 100W
2SC4111 1500V 10A  150W     2SK1120 1000V 8A 150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SK1934 1000V 8A 150W

网友:
这个不带阻尼的行管,基本上都可以通用

网友:
行管好了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菲利浦的不带阻尼的行管,能代换的很多,上网查查。

网友:
上网查是好办法 一般都能查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