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熟 本地 移动宽带,挑系统,求解

楼主(2011-08-16):
先介绍一下,常熟有个 移动宽带,是 用 有线电视线,接一个类似电信猫的 机器,然后 网线 出来,  进  电脑 或者  路由器,无需拨号,每次打开网页,自动跳转,移动宽带页面,输入手机号和密码,并保持网页打开状态,就可以正常上网了。
问题来了:很多时候,输入手机号和密码后,上网没到一分钟,就下线了,关了再连,也是上去就下来,小区里有至少上百家用户,碰到至少5例以上这样的情况,重装系统后第一时间上网,症状仍在,换多个系统也一样(ylmf,完美,深度,电脑公司sp2,sp3的),问移动公司的,答复是电脑系统问题(确实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,因为一般都是重装系统后出现的,而且一家人多台电脑,就一台有这问题)
求有实际经验的解答!另有一发现:一般情况下,移动给同一台电脑分配ip的时候都是同一个,于是手动改其他电脑的ip,有时候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,上个半个小时,或者一下午,但是,不能彻底解决!求解!

网友:
检测下是否插件问题。

网友:
估计是中毒了  全格再装看下

网友:
下载个专用的拨号软件就可以了

网友(2011-09-20):
专用拨号软件没有哦

网友:
全格,没用!

网友:
可能是ghost xp 又什么插件? 求解

网友:
这应该是网络公司的原因吧

网友:
唉,找个手动装下就行了,ghost不是万能的。

网友:
用个纯净安装版的系统看看,这个不行和宽带公司的员工一块弄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