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雷击损坏网卡,换IC还是插网线没反应

楼主(2011-08-16):
笔记本网卡雷击损坏,网卡提示都正常,就是插网线没反映.更换网卡芯片还是没用,网卡已经驱动正常,

网友(点评):
你的意思是右下角的网线红X已出来,插入网线没反映,你看下网卡的工作模式,还有网口12 36 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了

网友:
网卡接口到防雷芯片的线可能断了 你测测网卡接口后面的引脚是否两两相通 是的话换防雷芯片试试

网友:
查一下网卡到接口的线路

网友:
肯定有线是断的

网友:
先查网卡接口  网桥  在考虑换掉南桥

网友:
网桥挂了吧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  4个 50欧电阻 加上2个80欧电阻!! 换掉  然后看看网卡接口到变压器有没有断线 我今天修了的
    结果插网线正常了 不能获取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