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管BU3150AF可以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11-08-16):
量任何两脚的阻值都是无穷大,是不是代表开管管坏了呢?

 会员0元2022-10-26 23:02

网友:
就是三极管,用常见的开关管可以代换,最好选频率高一些的管子试试,比如BU2520AF,BU4522AF等,不能用后缀DF,DX的管子,这样的管子内部有阻尼管。欧洲管子,BUZ系列的是场效应管。这个是我从论坛复制来的饿

网友:
一般电源部分里面的场效应管都可以!

网友:
如你所说,则的确坏了。
楼主的这个型号是三极管,不可随便用场效应管代用。
可以采用2SC38866、BUT11AF直接代用,也可以用2SC3150、2SC5027加绝缘矽胶片、绝缘粒后代替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我试试。

网友A:
可用容易搞到D13009〔12A/400V〕直代,或更容易的13007〔电子镇流器,大功率节能灯拆下〕的三极管代用。效果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用容易搞到D13009〔12A/400V〕直代,或更容易的13007〔电子镇流器,大功率节能灯拆下〕的三极管代用。效果 ...

最好还是别用,耐压偏低。一般小功率下常有这么干的,功率大的一样不这么干。

网友:
采用2SC38866、BUT11AF直接代用,也可以用2SC3150、2SC5027加绝缘垫片代换。

网友:
朋友,你如果经常修电源,你现在回忆一下,可以说,金河田等大品牌电源开关管均用D13009。12A/400V还是看看再说吧。

网友:
厉害 本人比较笨

网友:
KSC5027,C3866,BU208,BU11.。。。。。。。的NPN开关管都可以代换的!不过代换前还要检查辅助电源部分的其它电路是否有坏的,否则换上又被击坏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