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新装WIN7怎么没声音啊

楼主(2011-08-16):
今天刚刚给自己的爱机装了WIN7.可是发现没声音。左下角喇叭图表正常啊。

网友:
看看声卡驱动了没,

还有就是设置问题,默认的播放输出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原来是什么系统   原来正常与否  驱动换过没有等等
叙述太简单  无法给你建议

网友:
看看机子有没其他问题

网友:
一共就这么多问题你自己试试:声卡。驱动。或者根本就不支持WIN7

网友:
你没装驱动

网友:
有个软件是win7 声卡修复的你百度找下。

网友:
声卡。喇叭。都没问题的话。就是声卡不支持WIN7装了驱动都用不了。

网友:
WIN7声卡修复软件试试

网友:
据说WIN7有这种问题,楼主在网上查下
好像有这种软件
不过前提是你的机器原来声卡是有声音的

网友:
下个驱动人生更新一下驱动,win7装不上HD声音驱动是老问题了。

网友:
驱动不行哦,重新下一个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对

网友:
去管网。找驱动,

网友:
声卡驱动装了没????

网友:
插上耳机听听!!!

网友:
好了 就给回个话啊

网友:
声卡驱动问题

网友:
下个驱动精灵 它会自动检查驱动  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没装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