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没见到过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ASUSA A8H的笨笨,待机0.006,按下开机键就0.21-0.19,拔掉电源在插上就有给先前一样。求各位工程师帮忙了

网友(点评):
测CPU工作条件

网友(点评):
你提供的数据太少了,是不触发后不能再触发了,那是保护了,重点各大电感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你先测试下待机电压正常不

补充内容 (2011-8-17 19:18):
待机不正常触发不了的  你仔细看下电压

网友(点评):
待机不正常可以触发么

网友:
多试几次如果还不行,可能就是没过CPU要好好检查下,有没有短路,漏电的

网友:
你测试一下那些大电感啊!

网友:
电压都没产生,测测哪些电压没有先把电压修出来

网友:
先查CPU核心电压

网友:
明显 缺电压 呀  慢慢查 太笼统了 帮不了你

网友:
ASUS特色,缺电压一般情况下是FORCE_OFF#强行被拉低了。

网友:
FORCE_OFF#???    楼上的张兄,能否讲下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?From自何方?GO去何处?

网友:
正在努力中  感谢各位了 弄好了会广播一下的

网友:
电流这么低,供电电路的问题,查查各个供电电感的对地阻止判断看那里有短路。(初步估计供电后继有短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