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ga-m68sm-s2l 关机不断电

楼主(2011-08-16):
能正常关机就是不断电源,CPU风扇有时能停,有时还转着,电源风扇一直转着。换过电源一样的问题。哪位大侠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告之一二。谢谢。

网友:
你重装下系统试试。以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重装就好了。

网友:
顺着绿线找跑线!

网友:
看一下跳线有没有改过?

网友:
重装过了,也是一要。跳线没有动过。BIOS刷过都是一样。确定是主板问题,手上没有万用表现在没法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