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故障也能成为通病

楼主(2011-08-16):
磐正超磐手AGF78 V60 (一批几十块)几乎都是不能触发 正题 开关针有3.3V 接地针0V正常 电压不能拉到地 打阻发现接地针无穷大 晕 断线?这么多都是断线?设计的原因还是什么? 将悬空接地针重新接地OK  这个板子还有个问题要注意的 不上真U会出现不停重复的几秒断电 其实是正常的

网友:
几十块都这种问题,明显有设计缺陷

我不能帮到楼主什么,此贴就用来帮顶吧

网友:
多谢楼主的经验,以后碰到心中有数啦。

网友:
sixuetian -2 警告!

网友:
几十块都是这样的啊。都是钱啊。三分钟一块啊。多好。

网友:
30块都是 这样,应该让厂商招回,楼主是好幸运啊,这么一大笔财富到手了

网友:
楼主是说开关排针那个地线有问题吧,这种小细节确实容易让人忽略,也给大家提了个醒,恭喜楼主发财了

网友:
有设计缺陷

网友:
夸张了点吧!

网友:
这个可以成为通病了,楼主发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