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 26寸显示器 电源和高压板 正负级不会接了

楼主(2011-08-16):
diy 26寸显示器 电源和高压板 正负级插头坏了 现在搞不清楚哪个是正级 哪个是负级

不敢随便接 上来问问  多谢了

网友:
晕!负极通常接地,你用万用表测一下,那条线与大面积地线、铁盖等0欧与大的滤波电解负极0欧 那条就是负极了

网友:
先测出适配器正负极,看高压板上电源电容一般35V耐压的正负为准。

网友:
看你的图能知道这是个外置供电设计。那么对于适配器来说,输出接口的外面一圈金属应地线,输出接口中间的应为火线,你可以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输出接口的外面一圈金属,用红表笔接输出接口中间的金属柱,在通电且外置适配器正常的情况下,可测得与适配器标识的输出电压一样的电压。测量后你就能知道与适配器接口相对应的插口那一个点接火,那一个点接地了。

网友:
记得万用表用大于20V的量程,因为你这适配器输出是24V的。

网友:
我晕啊,现在只要有个铬铁就敢维修了.还让不让人活啊
楼主先去买本电子基础的书看先

网友:
地线最好确定,把卡表打到二极管档,和电容负极相通就是地线,
地线(负极)找到了,剩下那个就是正极了

网友:
其实 仔细看下你发上来的图片也能看出  仔细看看 你会有惊喜  断掉的接口热缩管不一样哦

网友A:
用万用表测一下连接电路板那头的对地阻值为0就是负极,就正负2根线找到一根接好剩下接另一根就好了,插头那边中间线一般是正极。接反瞬间会不会烧?我是初学的,觉得维修是胆大心细,还有不耻下问,不怕人笑话,也许这位朋友是自己家用的电器,先自己修修,实在修不了了再去找别人修也没问题,别乱动其它的避免扩大故障

网友:
适配器接头中间的接头是正,外壳是负极,机器里面的接头也一样,外壳是负极,里面是正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下就知了,另电源适配器中间的是+极

网友:
楼主是在家自己维修的吧。

网友:
有个 数字万用表 但是不会用 我不是搞电子的 就是敢拆罢了 知道 不是大问题 但是自己没电子电器知识 怕搞出大问题   电源适配器我知道哪个正哪个负 标签上标了 关键不确定 电路板出来的线 一个两芯一个三芯怎么判断 正负(白线)

敢拆就是勇气啊 ,我干1年了也不怎么敢拆笔记本 总怕弄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 自己拆开了 (顺便说你头像 我喜欢)

头像是我QQ好友的,她空间的写真多了去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万用表测一下连接电路板那头的对地阻值为0就是负极,就正负2根线找到一根接好剩下接另一根就好了,插头那 ...

大哥没明白能说的 自习点吗

网友:
还有 我想知道接反了的后果 是不是就要烧电路 或 灯管了?

网友:
烧成这个样子了   看看是否短路

网友:
如果什么也不懂,就推测三根在一起的就是正极,经过负载后就不需要那么粗的线了

网友:
大哥 谢谢你回复我的帖子 但是我手头有个数字万用表 不会用 我不是学电子的 只是知道不是大问题 想自己解决 你说的还是不太明白

网友A:
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,看最后一图是2组线,那就是一组接正极,一组接负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,看最后一图是2组线,那就是一组接正极,一组接负极

就找个样一个 万用表 蛋不知道 哪个是二极管挡

网友:
那个有个喇叭标示的(蜂鸣),打到这个位置你把两个表笔头接一下就会响,显示0,证明导通

网友:
方法是需要 经验积累的!

网友:
郁闷 楼主   只要是 初中毕业了    都知道啊

网友:
电源头正中间那根是正极 ;至于那两根线  负极是和板上的螺丝孔相通的   这些是最基础的哦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他们是怎样拿来给你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