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列

楼主(2011-08-16):
今天接到一台T42的笔记本,故障现象是开机亮一下后就黑屏,电流正常,怀疑显卡虚焊,加焊显卡后正常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不过。这也太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呵呵,这个真够简洁明了的

网友:
t42 独显一般貌似都是众所皆知的通病咯

网友:
简单明了。好。

网友:
哇,这也行啊,改天也这么干

网友:
这就完了??说的也太简单,,应该多加点,比如客户急勿勿的拿过,你急得满头大汗,也要拿点其它的话来点缀一下,这样好看点。不要说的太简单

网友:
佩服    不过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加汗显卡 直接修出灯管不就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