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啦

楼主(2011-08-16):
今天客户拿了台机子过来,是开关坏了我检查了下是开关接触不良.就给他高好了可是问题来了,能开机但关不了机了,该查的我都查了问题依旧,还请各位前辈帮忙在这里谢谢了

网友:
是不是在开关针那里的地线断线了,不能产生电压跳变。

网友:
你说该查的都查了。说的太不清楚了吧!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子。你让人家如何给你回答!!!

网友:
该查的查了,是不是有遗漏之处没查呢

网友:
关机过程是什么样的?

网友:
没有给南桥送到持续4秒的PWRBTN#吧

网友:
不好意思哦!刚查出来了,是那个电源按钮失灵了。我换了个就好 了 谢谢你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