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自动关机

楼主(2011-08-16):
  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y450的,故障是开机后一玩游戏就自动关了,不玩游戏时间长一点,以为是灰尘就开壳清尘,尘也不多,清干净了,硅脂也上了,结果有上电试机,结果还是不行,风扇正常,是哪里出了问题呀?求解中!

网友:
  系统的问题,我的也是这样子,哈哈

网友:
关键是看吹出来的风是冷是热?

网友:
先软后硬  也像2楼所说的  用手放排风口那边感觉下是否吹出来的是冷风

网友:
有可能系cpu散热器坏了!

网友:
这个散热很好吧,应该不得坏,我都有块拆机的,感觉做工很好啊

网友:
装个鲁大师,看看电脑各部分的温度,或者开温度压力测试,看看,也许会有结果,不行换个系统在测试

网友:
用手摸一下散热器的出风口和CPU上面的温差大不大,温差太大就是散器的铜管坏了。

网友:
显卡和散热片有没接触好

网友:
也许是散热器里面的液体干了

网友:
靠 软件也会引起这问题?

网友:
电流正常不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不好搞喽,先软后硬慢慢查吧,主要是细心观察看那里有问题,

网友:
遇到好几台 散热铜管的问题   用手一摸就知道了

网友:
哦,谢谢大家了,是铜管的问题了,哈哈

网友:
钢管问题  难道还能换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