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35S 档 LOGO

楼主(2011-08-16):
一台HP 6535S的笔记本,AMD平台,开机停在LOGO处不动,刷了BIOS,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,大家分析一下会是什么问题?

网友(点评):
没有遇到过,集成的还是独立的

网友:
去掉相关的外设设备 试试看 再者不行就更换一内存或者cpu试试

网友:
南桥换了试试

网友:
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!

网友:
外设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