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卡坏了怎么办呢?

楼主(2011-08-16):
今天收到一个板子,一查紫5短A14短。用恒压电源直接加3。3V,一会网卡发烫。现在可以肯定是网卡坏了。听老师说网卡坏了就让客户买个独立网卡加上不给他加集成的,集成的加上也用不住。

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吗,你们又是怎么做的?

网友:
为什么那么做?省事啊!现在网卡都是即插即认的,利润也是可观的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啊,既省事又赚钱啊。

网友:
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是被雷击的   老师讲的意思是  雷击的机器 不单单是网卡坏 有时候相关的原件也会坏掉 加上不一定能有  所以去掉板载网卡加一独立网卡 既省时又方便

网友:
是啊,省事又赚钱何乐不为呢?

网友:
你这样可以赚两个东西的钱啊。商人啊。利益啊。

网友:
快啊!这样吹掉坏的,加个独立的,多省事

网友:
去年我帮人家加一个网卡,因为是老熟人,只收费165元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厉害呀 在我们这里都可以买块板子了

换块板子那是要600多RMB,更不合算

网友:
简单直接加独立的!

网友:
昨天客户拿来一个华硕的笔记本,说是不能上网!看了一下右下角,网络连接显示“X”!当时挺高兴,应该就是网线没插好,可是用我们的网线也一样!后来听客户说前几天打完雷后就这样了!问题找到了!被雷劈了!于是乎让客户在我这里买了一个U口无线网卡+无线路由+猫(她的猫也被雷劈了!),问题就解决了!

网友:
雷击的我都是曲调芯片加pci的   我也遇到过雷击坏一串猫路由电源都坏的哦 那才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块板子那是要600多RMB,更不合算

过来看,小小白杀人了。好贵的网卡,我一般要40,就觉得不好意思了

网友:
我上次也这么问过!我也想知道答案!

网友:
生活也逼,不得不高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