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20S独显SLP_S3#信号对地短路

楼主(2011-08-16):
一台HP 6520S独显的本子,拿来待机0.01A,正常,开机后,电流从0.01A-0.02A不动,应该是IO发出了开机的信号,但南桥没有发出电压控制信号导致,查图纸发现SLP_S3#信号电压没有,于是测SLP_S3#信号的阻值,发现为0,直接对地了,查图纸发现此信号到了好多位置,于是就将与此信号相连的地方一一断开测量,还是短路,最后把南桥也取了,还是短路,真是奇怪了,难道是PCB短路了,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,用什么方法可以很快找出故障点???谢谢!!!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几台了,拆了南桥,EC ,和S3信号相通的IC 差不多都拆了,对地阻值还是10几欧

网友:
把南桥和重要的芯片拆下来后还是短的话就加电烧一下,或者直接加电烧一下,不过后者风险比较大

网友(点评):
没有办法,只能如此,限下流会好点

网友:
没有什么好的方法,加电烧机

网友:
限流加点烧吧

网友:
同意烧机法,有时候挺有效的